请救各位高手这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11):
CRT显示器上半屏有一条条横线干扰,而且还略带弧形收窄到中间,无论有无信号都是这样,图像能显示,下半屏完全正常,不知道是否场IC附近电路出问题了,场IC加焊过了。各位大大请看图片,指点一下小的。修过这种情况的请说说问题出现在哪?

图中那两条深黑色的横纹不是真实屏幕看到的,是照相时的产生的,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大家照过照应该都知道的吧,不知是否CRT的隔行扫描的光束然后被照相机CCD感应到照出来的。

网友:
感觉你有点固执。
场输出这种故障是很常见的:
1.测量场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是正负供电的,正负电压应该基本一致。
2.查泵电源电路(就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
3.查场输出(并接场偏转)的消振电容
4.更换场输出IC。

除非场偏转损坏,其它的,基本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赐教,嗯,小的想跟老大们学点东西,修修东西为乐趣,不是专业的,所以……

网友A:
查看VGA线接地,检查虚寒点~!补下就好了~!之前遇到过,不过CRT的显示器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VGA线接地,检查虚寒点~!补下就好了~!之前遇到过,不过CRT的显示器就算了

地线有很多根的吧?一般来说不会都出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线有很多根的吧?一般来说不会都出问题呢

看仔细了,他是看中医的!

网友:
场扫描芯片 问题

查下 场部分的 滤波电容。和2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仔细了,他是看中医的!

谢谢版主,上段时间太忙了,这两天有空,终于拆下来看看,原来就是有一个电阻的脚断了一点有点接触不良,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生锈的,在里面又没水,电阻有点变黄。

网友:
已经修好了,感谢各位大侠,特别是版主大哥,开始的时候怕被电不敢拆,后来还是勇敢的拆了,想不到关电之后,随便摸哪里都没被电,以前一直听说里面很多东西会电人,看来我运气还是不错的,呵呵
先上这个电阻的图,变黄变黑,有一个脚氧化基本要断了,我拆的时候直接断了。原来是150欧,我按网上图纸换了个220欧的正常使用没影响,那是不是说代替并不需要太严格,相差不大就可以了呢?

网友B:
还有图中7脚基准电压相连的两个电容换大了一点,就会定时有干扰条纹出现,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不就是滤杂波的吗?
50V1UF换成了50V4.7UF
16V100UF换成了16V22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图中7脚基准电压相连的两个电容换大了一点,就会定时有干扰条纹出现,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不就是滤杂波 ...

你的电源滤波电容质量有问题吧,7脚是同相输入端,4.7UF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上传一个TDA8172的图,这两个IC可以直接代换,它的7脚也是接的4.7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滤波电容质量有问题吧,7脚是同相输入端,4.7UF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上传一个TDA8172的图, ...

那就奇怪了,只换了两个滤波电容变大了一点,就出现间断定时的条纹干扰,把它们换回原来的,马上好了,没问题了,想不明白呀,但在网上有些人说两个可以直接代换,有些又说要看电路设计,我那个图片上面是1UF,难道是100UF换成220UF这个出问题了?

网友:
场部分的 滤波电容

网友(2012-05-16):
场电容坏,12V和-12V之间的电容,或者是12,-12,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