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红色变黑色

楼主(2012-04-11):
本人在修理一台crt显示器,颜色显示不正常,发现是一根线断了。
经过拆开接线处理后,发现红色变黑色了,接线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本人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
你换根CRT VGA线试下

网友:
估计那机子之前被修过,那根线也是故意搞断的.就找那根线的电路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红线接错了。
R G B相互接错就会这样。

网友:
有两根细线 ,一根黑线和一根橙色线拉断了,不知道接在哪里?
是否可以接在屏蔽线上?

网友:
肯定接错了。可以测一下,确认是什么的信号线,再焊到相对应的接线点上。简单点就更换VGA信号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