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 和从盘都看不见分区 用diskgen能看到分区 如何恢复

楼主(2012-04-11):
今天来了个2T的硬盘 PE 和从盘都看不见分区 用diskgen能看到分区 如何恢复
硬盘

网友:
你是恢复数据?还是恢复分区、。

网友:
恢复数据用EASYRECORY 恢复分区用DISKGEN

网友:
挂从盘放在2003的系统或win7的系统下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既然能看到分区,那么就保存分区,在我的电脑里面,就可以看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