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开机

楼主(2012-04-11):
高手们,请教一下,一片联想G460的机子,不开机,更换南桥可以开机了,但不显示,南桥是HM55的芯片,请问一下,是不是换过HM55芯片后是不是要重新刷它旁边的BIOS啊

网友:
你怎么不考虑是不是你桥没有做好啊

网友:
我记得以前在厂里做的时候,换这种南桥都要重新刷一下南桥BIOS啊,我问了一下以前的同事,这种现在换还是要刷的

网友:
我今年也换过几个HM55都好了 也没刷BIOS呀 !不过就是这桥温度高容易坏 有一次换了一个新就有根信号短路了  又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还得刷BIOS啊?汗没听过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