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映泰945PL-A7G主板,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2-04-11):
一块映泰945PL-A7G主板,上CPU测试,一直复位,先查供电,查到北桥无供电,

供电管理是FP6321,恰好此板的内存供电也是同样型号的芯片,先把他们对换一下位置,

这下故障变了,主板运行了,一测,内存供电没有了,确定就是供电管理芯片坏了。

手里没有FP6321,刚好看到另一块坏板上的内存供电用的是RT9214,感觉功能相同,应该差不多吧,

先查一下PDF,一查吓了跳,这不就是一张图,换了个名字吗?

直接换上去,测量,内存和北桥供电都有了,开机正常。

也直接说明,FP6321和RT9214完全可直接代换

这个是个通病,就是PCIE下的管子容易坏,我都会换个电流值大的!

网友A:
楼主圈起来的是什么意思?好像没提到它?

网友:
楼主真细心 还节约了维修成本

网友B:
LZ圈起来的地方是给北桥供电的管子,应该他是测量到这个管子S极无输出,G极无电压,跑线G极连到FP6321。就怀疑FP6321。呵呵。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要了FP6321、RT9214图纸。

网友:
真节约了成本。我基本都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圈起来的是什么意思?好像没提到它?

旁边还有两个箭头你没看到么?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管子的G级电压是由箭头所指的FP6321发出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技术也好 好经验

网友:
有时候没有相同的料,我首先百度一下,没有,就不知道如何搞了,除非下载他们的PDF来看脚位定义才得

网友:
对呀  LZ 你画红圈圈的MOS管还没有解释是什么意思的呢

网友:
今天接到两张A770的主板,都是没有内存,北桥电压的,换了6321,还是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圈起来的地方是给北桥供电的管子,应该他是测量到这个管子S极无输出,G极无电压,跑线G极连到FP6321。就 ...

我看有可能,呵呵,

网友:
又被楼主发现了一对亲兄弟!只是名字不同!

还好大多都能代换,不然。。。。我们要在配件上面哭死!

网友:
这问题应该出在 CT23的电容上  这个电容烧了一般那个块就会烧

网友:
几大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圈起来的地方是给北桥供电的管子,应该他是测量到这个管子S极无输出,G极无电压,跑线G极连到FP6321。就 ...

谢谢你的回复,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