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2-04-11):
1)检查连接设备指示灯  A、MODERM 的指示灯状态:电源/DSL/LAN是否正常亮。
B、HUB的指示灯状态。如果不亮,请重新插拔网线。检查网线是不是正常的。
C、指示灯状态。如果本机上所有指示灯都不亮,请检查电源线连接是否完好。如果本机上网络指示灯不亮,请检查网络连接是否完好。
(2)开机,等待3分钟。再开机,观察是否仍然显示信息“正在启动,请等待…….”或“连接失败,正在重试”。
  A、 果不再显示该信息,说明拨号成功。
(3)关机,开机,三秒钟内按“9”,检查ADSL帐号是否正确,并重新正确输入密码。重新启动,检查故障是否消除。
(4)检查modem是否设置为不自动拨号。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网友:
直接打运营商电话~!

网友:
宽带不行打电信电话就可以了

网友:
最TMD 变态的就是 曾今遇见过几次宽带拨号成功,N次拨号无任何错误提示,宽带连接IP地址也成功获取,打死就是不能上网,系统换了也无效,进猫的设置里查看网络参数一切OK ,最后打电话问机房, 宽带欠费了。正TMD崩溃,现在一般不能上网的来报修,我都先让他们打电话问问机房再说。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但是有一次是客户电脑可以上QQ就是打不开网页
换了浏览器也不行我也没有办法呀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但是有一次是客户电脑可以上QQ就是打不开网页
换了浏览器也不行我也没有办法呀哎

QQ能上,网页打不开 多事DNS 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能上,网页打不开 多事DNS 出了问题。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手动设置DNS 哈 如果想速度快 就用本地ISP 的DNS ,要是不晓得,就用谷歌的8.8.8.8 顶替下,然后上网找本地的再替换。

具体位置 宽带连接 属性  TCP/IP协议里 改。

网友:
我家宽带老是掉线,害的我连游戏都玩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