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出现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11):
 一、Windows XP自带拨号软件出错信息
  1.Error 691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方法: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账号格式。
  2.Error 797
  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之间的连接线或网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绑定;在创建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与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安装并正确绑定;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看看是否使用了一个“ISDN channnel - Adapter Name?xx ”设备,该设备为一个空设备,应该选择正确的PPPoE设备代替它,或者重新创建拨号连接。

  二、RasPPPoE拨号软件出错信息
  1.Error 645
  网卡没有正确响应。
  原因:网卡故障,或者网卡驱动程序故障。
  解决方法:检查网卡,重新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2.Error 678
  与ISP服务器不能连接。
  原因:ADSL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故障,或者ADSL电话线故障。
  解决方法: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
  3.Error 691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故障
  解决方法: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ISP账号格式。
  4.Error 791
  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的连接线或LAN的网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绑定,在创建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与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安装并正确绑定;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看看是否使用了一个“ISDN channnel - Adapter Name?xx ”设备,该设备为一个空设备,应该选择正确的PPPoE设备代替它,或者重新创建拨号连接。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5.Error 602、Error 633
  拨号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或正确安装。
  解决方法:卸载所有PPPoE软件、协议,重新安装。
  三、Enternet 500拨号软件出错信息
  1.E0040P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之间的连接线或网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绑定;在创建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与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安装并正确绑定;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看看是否使用了一个“ISDN channnel - Adapter Name?xx ”设备,该设备为一个空设备,应该选择正确的PPPoE设备代替它,或者重新创建拨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