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网络故障分析

楼主(2012-04-11):
 搭建家庭局域网不难,想要一次调通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掌握了下面这些小技巧,你就可以轻松解决网络软硬故障了。

  一.硬件故障

  硬件故障主要有网卡自身故障、网卡未正确安装、网卡故障、集线器故障等。

  首先检查插上计算机I/O插槽上的网卡侧面的指示灯是否正常,网卡一般有两个指示灯“连接指示灯”和“信号传输指示灯”,正常情况下“连接指示灯”应一直亮着,而“信号传输指示灯”在信号传输时应不停闪烁。如“连接指示灯”不亮,应考虑连接故障,即网卡自身是否正常,安装是否正确,网线、集线器是否有故障。

  我们先大致从网卡外表观察一下:

  1.RJ45接头的问题

  RJ45接头容易出故障,例如,双绞线的头没顶到RJ45接头顶端,绞线未按照标准脚位压入接头,甚至接头规格不符或者是内部的绞线断了。

  镀金层厚度对接头品质的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镀得太薄,那么网线经过三五次插拔之后,也许就把它磨掉了,接着被氧化,当然也容易发生断线。

  2.接线故障或接触不良

  一般可观察下列几个地方:双绞线颜色和RJ-45接头的脚位是否相符;线头是否顶到RJ-45接头顶端,若没有,该线的接触会较差.需再重新压按一次;观察RJ-45侧面。金属片是否已刺入绞线之中?若没有,极可能造成线路不通;观察双绞线外皮去掉的地方,是否使用剥线工具时切断了绞线(绞线内铜导线已断,但皮未断)。

  如果还不能发现问题,那么我们可用替换法排除网线和集线器故障,即用通信正常的电脑的网线来连接故障机,如能正常通信,显然是网线或集线器的故障,再转换集线器端口来区分到底是网线还是集线器的故障,许多时候集线器的指示灯也能提示是否是集线器故障,正常对应端口的灯应亮着。

  二.软件故障

  如果网卡的信号传输指示灯不亮,这一般是由网络的软件故障引起的。

  1.检查网卡设置

  普通网卡的驱动程序磁盘大多附有测试和设置网卡参数的程序。分别查验网卡设置的接头类型、IRQ、I/O端口地址等参数,若有冲突.只要重新设置(有些必须调整跳线),一般都能使网络恢复正常。

  另外检查一下网卡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安装。不同网卡使用的驱动程序亦不尽相同,假如你选错了,就有可能发生不兼容的现象。修复的方法亦不难,只要找到正确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即可。

  最后我们简单检验一下网卡设置故障是否排除。打开“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选中我们安装的网络适配器,点击“属性”按钮,在“常规”文件夹中,可以查看网卡是否在正常工作。

  2.检查网络协议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配置”选项,查看已安装的网络协议,必须配置以下各项:NetBEUI协议和TCP/IP协议,Microsoft友好登录,拨号网络适配器。如果以上各项都存在,重点检查TCP/IP是否设置正确。在TCP/IP属性中要确保每一台电脑都有唯一的IP地址,将子网掩码统一设置为255.255.255.0,网关要设为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如192.168.0.1)。另外必须注意主机名在局域网内也应该是唯一的。最后,我们用ping命令来检验一下网卡能否正常工作。

  (1).ping 127.0.0.1

  127.0.0.1是本地循环地址.如果该地址无法ping通,则表明本机TCP/IP协议不能正常工作;如果ping通了该地址,证明TCP/IP协议正常,则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诊断。
  (2).ping本机的IP地址

  使用ipconfig命令可以查看本机的IP地址,ping该IP地址,如果ping通,表明网络适配器(网卡或者Modem)工作正常,则需要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检查;反之则是网络适配器出现故障。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网友:
错误信息。
在使用“网络和拨号连接”时,可能会收到一个或多个下列错误信息。要查看有关错误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错误。
600 操作挂起。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01 检测到无效的端口句柄。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02 指定的端口已打开。
网络连接试图使用的com端口正在被其他活动的网络连接或其他的进程(例如:诸如传真程序之类的电话线路监视程序)使用。退出阻止使用com端口的应用程序。

603 呼叫人的缓冲区太小。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04 指定了不正确的信息。
远程访问记事簿文件和当前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配置可能不一致如果更改了通讯设备(例如:串行口或调制解调器),请确保重新配置“网络和拨号连接”。

605 不能设置端口信息。
远程访问记事簿文件和当前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配置可能不一致如果更改了通讯设备(例如:串行口或调制解调器),请确保重新配置“网络和拨号连接”。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删除并重新创建“网络和拨号连接”.

606 指定的端口未连接。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07 检测到无效事件。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08 指定的设备不存在。
远程访问记事簿文件和当前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配置可能不一致如果更改了通讯设备(例如:串行口或调制解调器),请确保重新配置“网络和拨号连接”。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删除并重新创建“网络和拨号连接”.

609 指定的设备类型不存在。
远程访问记事簿文件和当前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配置可能不一致如果更改了通讯设备(例如:串行口或调制解调器),请确保重新配置 “网络和拨号连接”。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删除并重新创建“网络和拨号连接”.

610 指定的缓冲区无效。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11 指定的路由不可用。
网络配置可能不正确,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12 指定的路由未分配。
网络配置可能不正确,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当计算机运行在一个很低的资源情况下时,也会发生这种错误。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13 指定的压缩无效。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14 没有足够的缓冲区可用。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15 未找到指定的端口。
远程访问记事簿文件和当前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配置可能不一致如果更改了通讯设备(例如:串行口或调制解调器),请确保重新配置“网络和拨号连接”。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删除并重新创建“网络和拨号连接”.

616 异步请求挂起。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17 调制解调器已经断开连接。
等待“网络和拨号连接”完成断开。

618 指定的端口未打开。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19 指定的端口未连接。
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20 无法决定端点。
网络配置可能不正确,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21 系统无法打开电话簿。
“网络和拨号连接”使用位于%systemroot%\system32\ras文件夹中的rasphone.pbk文件。请确保此文件位于该文件夹中,然后重新启动网络和拨号连接。

622 系统无法加载电话簿。
“网络和拨号连接”使用位于%systemroot%\system32\ras文件夹中的rasphone.pbk文件。请确保此文件位于该文件夹中,然后重新启动网络和拨号连接。

623 系统无法找到此连接的电话簿项。
“网络和拨号连接”位于电话簿,但不能找到指定的连接项。该错误不应该发生,除非另一个应用程序正在使用“网络和拨号连接”并且使用了不正确的连接项。

624 系统无法更新电话簿文件。
“网络和拨号连接”使用位于%systemroot%\system32\ras文件夹中的rasphone.pbk文件。请确保磁盘未满,并且有更改文件的权限。

625 系统在电话簿中找到无效信息。
电话簿文件rasphone.pbk可能已经损坏,从%systemroot%\system32\ras文件夹中删除该文件,然后重新启动“网络和拨号连接”,创建一个新文件。

626 无法加载字符串。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27 无法找到关键字。
“网络和拨号连接”的配置文件之一可能含有无效信息,如果正使用Windows 2000不支持的调制解调器,则应安装使用支持的调制解调器。

628 连接被关闭。
如果是拨号连接,请重拨。如果持续得到该消息,请减小调制解调器的初始速度,并关闭调制解调器的高级特性。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如果是虚拟专用网络(VPN)连接,访问可能因远程访问策略或其他身份验证问题而被拒绝。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629 连接被远程计算机关闭。
连接链接因下列某一原因断开:
1、无法恢复的电话线路错误
2、噪声线路
3、被系统管理员断开
4、不能以选定的速度与远程访问服务器上的调制解调器正确地进行协商。
如果重拨错误仍然存在,请把连接的调制解调器的速度降低,然后,试着重拨。可尝试连接其他的服务器以确定此问题是否与正在呼叫的特定远程访问服务器有关。同样,也可尝试通过另一个电话线连接到原始服务器。

630 由于硬件故障,调制解调器断开连接。
链接因下列某一原因断开:
1、调制解调器(或其他的通讯设备)发生了无法恢复的错误。
2、通讯端口发生了无法恢复的错误。
3、调制解调器电缆没有插上。
要诊断并更正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
1、确保调制解调器已经通电,并且电缆可靠地连接。
2、确保调制解调器正常运行,可以通过控制面板进行指令测试。

631 用户断开了调制解调器连接。
计算机的某个操作断开了连接。 重拨。

632 检测到不正确的结构大小。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33 调制解调器正在使用或没有配置为拨出。
如果是拨号网络连接,网络连接试图使用的com端口正在被其他活动的网络连接或其他的进程(例如:诸如传真程序之类的电话线路监视程序)使用。退出阻止使用com端口的应用程序。
如果是虚拟专用网络(VPN),则不能打开网络连接试图使用的VPN设备。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634 您的计算机无法在远程网络上注册。
远程访问服务器不能在网络上注册你的计算机名称,这一般随着NetBIOS协议一起出现,但也可能随着tcp/ip或者ipx一起出现。通常,当地址已经在网络上使用时,会发生此错误。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635 出现未知错误。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Windows 2000错误日志,查找详细的警告或错误。

636 连接到端口的设备不是所期望的设备。
用于连接的硬件配置和配置设置可能互相矛盾,如果更改通讯设备(例如串行端口或调制解调器),重新配置拨号连接。

637 检测到不能转换的字符串。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38 请求超时。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39 异步网络不可用。
NetBIOS网络配置可能不正确。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40 发生与 NetBIOS 有关的错误。
调制解调器不能以设置的速度协商连接,将调制解调器的初始速度设置为较低的值,然后重拨。也可以尝试禁用调制解调器压缩和软件压缩。如果还不能建立连接,请试着将ipx/spx、NetBIOS协议添加到该连接。

641 服务器不能分配支持客户机所需的 NetBIOS 资源。
请系统管理员提高远程访问服务器的资源容量,或者停掉一些不重要的服务,如:信使服务、网络DDE.

642 计算机的某个 NetBIOS 名已经在远程网络上注册。
同名的另一计算机已经登陆到远程网络,网络中的每一台计算机都必须以唯一的名称进行注册,验证下列项目:
1、与你的计算机同名的计算机不位于你正在连接到的网络。
2、计算机没有物理地连接到正在试图连接的网络。

643 服务器端的网卡出现故障。
请将该错误报告给系统管理员。

644 您将无法接收网络弹出式消息。
连接到网络的另一台计算机正在使用你的计算机名,写给你的消息被发送到该计算机。如果要接收远程工作站的消息,则在下次拨入网络之前必须记着注销办公用计算机。该错误不影响outlook、outlook express、exchange发送的消息。

645 发生内部身份验证错误。
发生内部错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确保所有最近所作的配置更改都能生效。

646 此时间不允许该帐户登录。
为限制到该网络的访问配置账户。如果需要在一天的不同时间(而不是当前配置的时间)访问网络,请系统管理员更改设置。

647 此帐户被禁用。
用户账号是禁用的。这可能是因为重复的登陆失败尝试,或因为系统管理员因为安全原因而禁用了该账户。请系统管理员启用“本地用户和组”中的账户。

648 该帐户的密码已过期。
如果通过“网络和拨号连接”进行连接,则系统会提示更改密码。如果使用rasdial进行连接,则可以通过如下操作更改密码:
1、按Ctrl+Alt+Del
2、单击“更改密码”,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如果你是系统管理员,但是你的密码过期,你自己不能更改密码,只能由另外的管理员来更改。

649 帐户没有拨入的权限。
由于下列原因,导致帐户没有拨入的权限:
在选定的域内拥有有效帐户,但该帐户没有访问远程网络的权限。请系统管理员启用用户帐户的拨入权限,或者启用“路由和远程访问”中的拨入权限。

网友:
很好,很详细,正适合新手,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好难。。。好像很难记住的样子。支持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