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跑A0E1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11):
一台t41同行维修过的机器,加电后跑A0E1,明显挡内存,更换内存无效。观察主板,南桥,显卡,北桥均焊过。据同行说,该机是来时是时亮时不亮,压住南桥就能亮,焊过南桥就这样了,然后又更换过南桥,北桥,重植过显卡,焊过内存槽,依然如此。
我打了一下内存AD线,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内存供电三组供电正常,内存插槽没有短路。考虑到是做了南桥后才这样,可能是内存和南桥间通信出了问题,要么主板断线。仔细观察南桥外围并无掉件,不过在南桥右下角发现了一个电阻的焊盘似乎有问题,在线测阻值在5~10k间波动,明显不正常。打开点位图,查该电阻为R189,阻值是33欧,通往内存槽193脚,是SMB_DATA_3B线,更换该电阻,机器顺利跑过A0E1亮机, 维修结束

南桥右下角发现了一个电阻的焊盘似乎有问题,什么意思?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怀疑这个电阻的?是一个一个的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怀疑这个电阻的?是一个一个的测量吗?

是啊 是怎么找到这个电阻的 说下方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怀疑这个电阻的?是一个一个的测量吗?

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测,怀疑要有目标,在AD线和供电正常情况下,就要查SMB_CLK_3B,SMB_DATA_3B,DRRCLK1_133M这三个数据线。

网友:
学习了,要是这3个信号正常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测,怀疑要有目标,在AD线和供电正常情况下,就要查SMB_CLK_3B,SMB_DATA_3B,DRRCLK1_1 ...

受教了,谢谢,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强大啊,技术真的好得没法说得了,我是有你一半的技术就好了哦!

网友:
确实技术很好啊!我修到这种情况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打阻值我感觉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咱有待加强啊

网友:
这个太佩服了  这个都能找到

网友:
额,这年头还有人修T41啊

网友(点评):
呵呵 确实,这板子是很不值钱了~~~

网友:
跑 38的有思路吗

网友:
修机子是不要盲目去BGA   先观察法

网友:
都用假负载吗

网友:
楼主技术是没有的说的。不过先电脑第一点就是要观察在动手。不然问题越弄越大就麻烦了

网友:
同行都喜欢干桥!!!!!!!

网友:
这样也二修的机子也被修起来了,楼主技术不错,也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焊盘估计是人为的 之前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SUMBUS总线问题呀。

网友:
受教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两个信号。SMB_CLK_3B,SMB_DATA_3B

网友:
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
高手高到我看不懂,

网友:
楼主  可以哦   心够仔细的

网友:
这个故障在高手那里显得挺轻松的,佩服!

网友:
在AD线和供电正常情况下,就要查SMB_CLK_3B,SMB_DATA_3B,DRRCLK1_133M这三个数据线。
  原来如此 以前没思路 哈哈 很好 很强悍

网友:
高手啊 学习啊

网友:
高手,这么小的东西 也观察到了眼睛好NB呀,学习了

网友:
高手与众不同,修起机都这么轻松,佩服。

网友:
sm总线出问题了。现在联想本子也有这个线路出问题的情况

网友:
楼主把脉很准哦,新手修机最容易走的误区就是盲目做桥做显卡,最后是越搞越复杂。

网友:
SMB_CLK_3B,SMB_DATA_3B,DRRCLK1_133M这3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网友:
二修机器  难搞!!比人修不好的  才拿你这来。。。还赚不到好多钱

网友:
高手,先想到南桥跟内存的通信,再联想上家维修过的地方

网友:
前面修过同行也太猛了吧?

网友:
这主板太牛了什么都焊过 什么板子这么经得起折腾

网友:
太强悍了。。。不敢相信

网友:
对不少电压的好说,对加电电流差不多正常的,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