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画面轻微抖动?

楼主(2012-04-11):
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画面轻微抖动?冷机开机,画面轻微抖动(像画面拖尾样,轻微抖动),菜单及LOGO不抖,单纯画面抖动,热机约2分钟画面不再抖动,一切正常,求分析故障位置及解决方法??
接机时,画面有水波纹,轻微花屏。拆机后,发现高压板已经被通用驱动板替代,并且连线有误。清洁屏线接口、整理通用驱动板线路、补焊电源板关键位置、更换电源板滤波电容后,开机屏幕无水波纹,也不花屏了,就是图像有轻微抖动,大约2分钟后消失,关机再开,也没有抖动。但是关机冷机后,再开又会抖动2分钟,求解……?

网友:
这问题也遇到过!外接试机的液晶屏,刚开机是抖屏,一分钟以后就一切正常了,。没有修,还在店里试机的。。。

网友:
那屏线 有没换点试试了? 或者 有可能 灯管??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高压部分问题嘛?或者电源?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你先把驱动板主控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估计是高压问题

网友:
重点查+5V和+3.3V

网友:
不管了,先换高压板和屏线再说,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换了高压板和屏线了,昨天试机都正常,昨晚关了,今天早上一开,还是老毛病,画面抖、LOGO菜单不抖,而且我发现,动态的画面抖得稍微厉害一点

网友:
换换滤波的电容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程序刷的不对呀

网友:
换12V和5V的滤波电容不行的话。再检查解码板。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昨天,把电源板5V滤波电容换新,加焊了驱动板(全部吹了一遍),放了一晚,今早开机已经不闪了,说明已经修复。但是具体是电源造成的还是驱动板造成的还是没弄清楚,不管了,修好就行,两个电容也不值钱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