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红主板故障诊断卡跑00,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2-04-11):
刚接到这块七彩红主板时,目测发现是ATX插槽烧掉一个引脚了,用焊风台取下换上新的插槽,打插槽的对地阻值,发现14脚为1378欧姆,好的主板14脚一般为600欧姆左右。不管这个,装上CPU,内存,插上诊断卡后,触发开机诊断卡现象为00,然后,再测PCI 15脚复位电压有4.75V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