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利浦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4-11):
飞利浦HWE9190F 电源板高压一体板型号ILPI-068 之前是开机闪一下然后黑屏,再开机再闪一下,黑屏,换了电源板高压一体版,用了两天故障依旧,重新换一块电源板,又是如此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确定电源板都是好的,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可以是屏的灯管接头线快断了,飞利浦190的有这通病,重点查下灯管

网友:
闪下就黑屏一般就是高压板和灯管这两种情况。

网友:
检查灯管吧

网友:
电源板确定是好的。 那么就查灯管,

网友:
如果灯管不好,能导至高压板马上坏吗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通病!

网友:
检查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