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跟换了一个耳机插孔,内置喇叭就没声音了!

楼主(2012-04-11):
为什么跟换了一个耳机插孔,内置喇叭就没声音了!喇叭声卡都好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两次了,听人说好像是什么被默认了!不知道是在系统里更改下设置,还是要动主板上的线路啊!求高手帮忙!

网友:
原来是好的吗?有些是系统问题

网友:
耳机口有两种的  你换的耳机口型号不对  就会导致内置喇叭没声

网友:
那也不对啊!我上次换的是插拔的我把耳机插口拔掉也不行啊

网友:
对的耳机孔不是一样的换了,有时间也不行的。

网友:
耳机插孔分为常开 常闭两种

网友:
有的耳机口有一个信号是关闭喇叭的,可能接触不上了

网友:
耳机接口类型不对,有两种,你估计换错了,声卡芯片默认为耳机插入状态,所以关闭了内置喇叭的输出

网友:
嗯对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