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e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4-11):
一台HP w19e的显示器,开机十来分钟就会黑屏,开机灯不亮,有时又自动开机,电容没有鼓包,不知道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黑屏

网友:
黑屏的时候你量一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有是自动开机的话 。 先把按键解决掉在说 。 。
同意楼主:
2.7
AE86bp
同意楼主:

网友:
mr`liu
同意楼主:

网友:
嗯,排除吧 就几个问题 开关,高压板,灯管.......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正常 高压和驱动板问题。

网友:
黑屏后你测了电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