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风扇不转的怪问题

楼主(2012-04-11):
遇到过两台这样问题了,之有一台修显卡,有台不触发的,机器亮了但是开机风扇转一下,进入系统后风扇就不转了,cpu温度达到70了,风扇依旧不转,感觉跟硬件关系不大,有谁碰到过吗?指点一下,是不是bios设置那块??

网友:
首先要确定风扇的好坏啊!其次是cpu温度,你用什么测的温度是70多度啊,鲁大师吗?鲁大师测温度不准却的。只能做参考的。再其次就是温控电路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硬件用的everst 确定风扇是好的,

网友:
给风扇红线接5V 黑线接地试下风扇转不转

网友:
下载不行啊。

东航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遇过一台D630就是的,做了显卡风扇不转了,客户拍胸脯说之前是赚的,后来改了长转,用3.3V电压改的,噪音还行。

网友:
是不是和 T60 开机好长时间都是不转的 ,,,

网友:
我感觉是温控有问题,你查一下看看。

网友:
这机器改场转了,碰到同型号的2台这问题,都是修显卡,bios放电后这样

网友:
只能改常转了 省去一些没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