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280-25AP 电源求助

楼主(2012-04-11):
客户拿过来时时不通电,接手后拆机发现2个13007损坏,马上换上两个,检测了一下没有发现那里有短路现象,于是上电检测。绿紫线均有正常,然后短接绿线,还是不来,断电继续检测,发现有两个1欧电阻坏掉了,换上后上电还是一样,

绿线4.9v 紫线5.1v,
7500待机电压1脚0v,2脚2.46v,3脚0.06v,4脚3.38v,5脚1.54v,6脚3.6v,7脚0v,8脚2.25v,9 10脚0v,11脚2.2v,12脚15.7v,13 14 15脚4.92v,16脚0v。

短接绿线后7500电压1脚0v,2脚2.46v,3脚0.06v,4脚0.1v,5脚1.54v,6脚3.6v,7脚0v,8脚1.53v,9 10脚0v,11脚1.5v,12脚15.7v,13 14 15脚4.92v,16脚0v
    7500和339都更换过,一直都没有发现问题,请高手们帮下忙,

网友:
13007的基极的电解4.7uF50V检查容量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什么叫“还是不来”?是不是主板启动不起来?若是这样,看你测的短接绿线PS-ON后KA7500B的4脚正常,看看+12V,+5V,+3.3V电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就可能是相应的整流二极管坏,若正常,可能是PG(灰色)信号部分坏。

网友A:
3.3v +12v 5v 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12v 5v 都没有啊,

都没有查推挽驱动在查开关驱动
电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604-1-1.html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7500 8脚和11脚外接的两个推动三极管是否损坏,一般是1815或者665之类的,拆下来量一下,或者更换试试!祝你早日成功修复!

网友:
         看你量的7500b短接后电压,好像是推动三极管的问题。先查查吧。

如果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正常就查主开关管部分

网友:
换加速电容

网友:
检查双推动管好坏,还有两个电容都要检查

网友A:
今天看了,确实是两个推动管损坏,现在更换了,结果是上电后,接主板可以,再接上硬盘 ,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好像是带不起负载,这个还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了,确实是两个推动管损坏,现在更换了,结果是上电后,接主板可以,再接上硬盘 ,风扇转几下就停了, ...

那就按负载力弱来修,换大电容和加速电容之类的方法(可在网上找一下)

网友:
短接PWM第四针试一下,来的话就查触发电路,看是连接PWM和运放的加速电容的问题还是触发电路的三极客或是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