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K暗屏?黑屏?不显的懵懂维修!

楼主(2012-04-11):
昨天接一联想THINKPAD SL510K,客户描述屏不亮,开机后会听到windows启动的声音,机器曾被膝盖从D壳轻度挤压过(客户的描述,估计摔过),之后就是上面的情况了。
开机试机,确如客户描述,可以听到windows启动的声音,外接显示正常。用强光手电照屏,镜面屏,一片黑,啥都看不见啊,但是关机后用手电照射,可以看到光线的光斑,开机后屏上能看到些许明暗变化,但是确实看不到任何图像痕迹(这算是暗屏呢还是黑屏,或者干脆是不显)。
拆壳,先换了一块挂掉的屏上去(此屏背光是好的,屏破了,但是还是可以显示部分图像的)同样的现象,应该是暗屏啊!!!没有方向了,外接是正常的啊,不至于显卡挂了吧。
随后拿了块14.1良好的同样是LED的换上去,还是老样子。
放了几个小时,没有明确的方向,换上原屏准备一步一步测量,奇怪的事情出现了,现在的现象是标准的暗屏,图像已经依稀可见了,不过图像是1024*768的分辨率,且已经是最高分辨率了,实际应该是1366*768的。测屏接口,LCDVCC3.3V,EDID3.3V,信号对电压也有,背光供电20.5V,BL_ON 3.3V,,BL_PWM 0V,用交流档试下吧,电压跳变,此时手一抖,BL_ON和BL_PWM短了,嘿,屏已经亮了。
之后直接短接了这两条线,试机正常,就是不能调整亮度。SL510K图纸没有找到,找了个SL510的,查图知BL_PMW来自IO,中间没有串接什么东东,本人比较小白,就此打住。
疑惑:难道原屏的码片与显卡通讯异常,接那个14的屏好啦?
对也好,错也罢,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拍砖别太狠就行!

网友:
有时候想的太多,反而适得其反,阴差阳错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开启信号或者是亮度调节电压没到。这样短路没问题

网友:
想了太复杂反而不好。

网友:
如果仅仅这信号没有来,那应该是暗屏才对啊,可是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按暗屏的思路检修了

网友:
我看有可能就是暗屏吧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外接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