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esario v3000不亮机

楼主(2012-04-11):
HP Presario v3000开机后一声鸣两声短鸣,电流到1.3,不亮机,请教师傅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报警,明显是显卡问题,兄弟你捡到钱钱了哟!

网友:
谢谢师傅指教,请问这显卡加焊后稳定吗

网友:
更换改良显卡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v3000的显卡坏的特多。加焊也使不住,只有更换改良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什么也不要想

网友:
一长2短是显卡报警

网友:
换显卡吧 自己维修要胆大

网友:
好了,啥也不说,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虚焊    我的机器也是。换改良的   现在又坏了

网友:
像这机子重做用不长

网友:
以前我不会修笔记本自学块2个月了     我的惠普昨天又坏了    不知道以前给我换的是不是改良的,反正显卡芯片
上加了一个1毫米的垫片。。以前的是没有垫片的。我以前拆开看过。我自己现在检测发现好多问题都是指向北桥也就是显卡。现在肯定95%又是显卡坏了。还没有买BGA  没法从新直球。
反正以后要买料板,留着当料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