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芯片正常吗?

楼主(2012-04-11):
本人新手,不知道这个芯片正常否,手头没有示波器,只有量电压了!上图片大家帮我看一下,一个有电压的是我自己画的,一个是查的PDF但我不知道他的电压到底是多少,现在是有待机电流0.07A电池口没有3.3V之类的

补充内容 (2012-4-12 21:02):
东芝M357 不开机不充电,昨天查了一下USB接口短路,USB电容短路了,拆了不短了,但在住前面查还有短路的地方,对地在19欧,现在USB供电在1.几V,开机键也是同样的电压!

网友(点评):
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电脑什么问题啊?

要把故障现象说一下。

网友:
88731 充电芯片。你电脑什么问题哦,待机0.07.用这个芯片的机器基本是09年以后的了。待机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
会不会有轻微短路点

网友:
待机有点高 现在故障事 不开机呢 还是 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