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谁厉害?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04-11):
现在的客户换一个灯管,他还以为赚了好多钱!有一次我换了两天,我就想请问,如果白色绝缘塑胶坏了,怎么办,还要必须焊的光滑,但是我就是焊不好,谁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hjq
硅橡胶套坏了也有换的,焊点光滑也好处理,焊锡丝放在灯管焊接处一次就搞顶。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套热缩套管,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換燈管成本是不才一元嗎?你說難也不難。你說不難它又有點難。

网友:
换灯管2根半小时左右,4根1小时左右,没什么技巧,换灯管是个细心活。

网友:
焊点不光滑,加点助焊就可以了。

有两点:一个是加助焊剂。一个是温度要够。

网友:
白色绝缘塑胶坏了,就用绝缘的热缩套管啊,多套一两层就没事啦

热缩管 , 用在高压线的话不稳定,建议还是用白色胶套

网友:
觉得换灯管,就是考验手艺的活。

网友:
网上专门有绝缘塑胶,至于焊点要圆滑点的话在焊的时候多加点松香就行了

网友:
白色绝缘橡胶也是有卖的,换灯管还是风险不小的,一不小心屏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做BGA的焊油 也可以

网友:
小心屏别弄坏了就行  白色绝缘胶用热缩管代替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买现成的唉

网友:
白色绝缘坏了 。用热缩管 就可以了 。

网友:
拆屏有风险,换灯需谨慎

网友:
感觉换灯。。不难啊。。细心就容易做到的

网友:
只要小心操作就行。,。

网友:
胆大心细。有点难度。

网友:
重复好多次了换灯一定要套热缩管,这样一个是不漏点就没吱吱声响,再个就是提高灯管寿命。想要焊的圆滑就是用好的焊锡丝一次成型,呵呵

网友:
换灯管建议价格不能低,有的屏拆开因tab老化可能出现花屏横竖条,缓冲胶条时间长粘住了,拿屏的时候屏出现裂痕报废等很多意外事件,这些风险都要把价格包含在里面,这个论坛里有很多案例。都是赔偿客户了事

网友:
我换灯管时就是用黑热塑管就可以了。焊的不光也可以。

网友:
因为高风险,所以要有大的回报才行。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中

网友:
没必要一定要光亮圆滑,焊好就行,外面套上热缩管就行

网友:
不用很光滑的,焊好就行,好后用热束管搞好就行。。。

网友:
电烙铁的温度调高点,加点松香很容易焊好的

网友:
加点松香很容易焊的

网友:
这点小技术很容易的,只要你记住 一些注意事项就行了

网友:
白的胶套有卖的,很便宜,自己备点就行了。

网友:
高风险,必须高价

网友:
都是些细心的活啊搞不好屏就坏了。

网友:
每次换灯管我都会加热缩管,不管有没有外面的白东西,这样我觉得保险,不容易返工

网友:
不用追求外表的光滑,能焊住且不妨碍安装就行。

网友A:
灯管白色绝缘塑胶坏了之后,哥一般先焊好灯管.直接在废电路板中找些白色硅像胶.做些纸质模具固定好两端及灯管,用风枪直接吹..冷却后..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白色绝缘塑胶坏了之后,哥一般先焊好灯管.直接在废电路板中找些白色硅像胶.做些纸质模具固定好两端及灯管 ...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试。

焊点光滑,好的焊膏是必须有的。

网友:
前天被哥换坏了个屏,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