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4520G

楼主(2012-04-11):
接台ACER 4520G  MCP67MV+8400独显  MCP67坏了直接换了颗上去亮机   装机测试发现开机一重启就点不亮电流上到0.8左右就不动了  开机点亮马上关机再开也点不亮 必须得把电源和CMOS电池全去掉放一会就能亮机  最后发现是RTC这块有问题  VCCRTC在通电后有3V多电压   开机点亮再关机 关掉稳压电源VCCRTC会从3V多慢慢下降到0 只有降到0时再通电开机才能正常点亮  或者关机后断掉电源短接下VCCRTC也能正常开机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RTC电路问题还是MCP67本身问题(在做BGA时犯了个很大的错 没去掉CMOS电池 还好没爆炸) 手上没MCP67换了买颗280太贵了
大伙帮忙看看RTC电路如果出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的电池没爆还是好的吗?先换颗电池看看吧,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这种单桥的换上能撑多久呀,期待有专题讨论

网友:
我换过单桥片的,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散热弄好是没问题

网友:
单桥做好 散热加强 应该可以撑那么久

网友A:
楼主具体想叙述什么问题?是偶尔能开机还是开机掉电?RTC在开机的情况下量量PLT-RST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想叙述什么问题?是偶尔能开机还是开机掉电?RTC在开机的情况下量量PLT-RST是否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能点亮  关机再开就点不亮   只能把电全断了让VCCRTC变低后再通电才能点亮

网友:
知道了,有这么3个问题,1.晶振老化,2.谐振电容滤波不良,3.南桥问题,基于楼主是3桥合一前面条件都测量过后的不妨再试试MCP67!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4520 进不聊系统 黑屏 摸MCP67 上面的散热片 很烫 应该是这个问题客户没修 拿走了

网友:
我看不出来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