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纯无信号开机白屏,接VGA信号黑屏转黄灯

楼主(2012-04-11):
一台19寸纯平,型号好像是917D,不接信号时,白屏,指示灯为绿色,指示灯应为正常。接VGA信号后,指示灯马上转黄色,屏幕变黑,有两台一样的故障,行管,行包,行集成块,视频尾板全换过故障一样,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 三基色 供电没有

网友:
测红绿蓝的对地组织

网友:
CRT的基本上没修过,帮不了

网友(2012-05-11):
然给我说的话,前级视放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真的换了尾板,像这种故障就要刷一下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刷了,老程序很难找了

网友:
ROM数据丢失,烧下就好

网友:
电脑块坏了

网友:
分辨率太高了会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