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哪出了问题?

楼主(2012-04-11):
我有两个显卡花屏。。。能进系统 能用,就是有点花,加焊BGA还是一样。
我想找个软件测一下,谁有,型号:Gf 9600GT 1024M DVI DDR3
两张都是一样的情况,
就两个显存的

上面显存为M1   GPU旁边那个为M2

上面图中是GPU坏了,还是M1或M2坏了,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点评):
你这种好像是三星满天下的颗粒故障 如果是加焊会越来越严重 跑几次3D就自动好啦 满天星我暂时还没见修不好的

网友:
你这个什么96 太假了   9300的吧 A区坏了 加焊不行换显存

网友:
主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哥们,A区显存报错,加焊核心不行,就换显存,肯定好。

网友:
供电部分才一个电感,是9600GT吗?两片显存有1G的吗?够山寨

网友:
    重新植球试试不行在加焊显存!

网友:
看着这个显卡1G现存,谁信啊 。

网友:
太假了这卡!!!

网友:
显卡A区报错了。把显存拿下来植猪吧!!

网友:
加焊不行就直接换显存

网友:
是不是假卡啊啊??重值显存

网友:
A区坏,应该是显存问题(先加焊,再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