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5WA显示器 按按键板任何键提示 menu is locked?

楼主(2012-04-11):
l enovo L195WA显示器 按按键板任何键提示 menu is locked   而且显示画面 的时候 显示器的 左右两边离边框   2  3 厘米不显示图像、 中间显示图像! 看英文提示应该是 菜单被锁住了!可是怎么解锁呢? 请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帮忙!

网友:
长按开关键20秒,就可以解开吧。或菜单键。我不记得是那个键了。长按就行了。我磁到过两次了。

网友:
换按键,换过按键就按住菜单键20秒就可以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按住按键15-20秒左右都能解。要是还解不开那就清空存储器吧。

网友:
大部分都是按住菜单按键15-20秒左右都能解。要是还解不开那就清空存储

网友:
一般都是长按菜单键解锁的,建议解锁以后把按键全部换掉,都是按钮漏电才导致锁住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自己搞定了,这种小问题自己摸索下就OK了,我哪次好像按住菜单键同时按住右键解开的

网友:
长按菜单键试下

网友:
如果不是人为去锁住的话,那就是开关漏电自锁了,把开关换新然后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