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45GRF331

楼主(2012-04-11):
上午接到一个电源,拆开一看是保险和C945GRF331这个管子炸了,后面电路检查了没有短路现象,但是手里面没有这个管子,请问C945GRF331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的吗?

hjq
就是C945 NPN三极管TO-92封装 用C1815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搞清楚究竟是啥管子,学名叫什么,起什么作用,再说代换的问题。

网友:
可用C1815代替

网友:
这个C945的三极管如果是辅助电路部分的,多数是辅助开关管也坏了,要焊下测量

网友:
恩,谢谢,在师父的辅助下修好了

网友:
    大开关管,没有坏吗?一般会坏的呀,保险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