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特不显示,无开关信号

楼主(2012-04-11):
一台22寸的赛普特,拿过来不显示,指示灯不亮
随拆,拆开后,量电源板输出,总共8脚
1-3脚5V,4-6脚GND,7脚4.6V左右(应该是ADJ吧,不确定),8脚无电压
然后开始追着8脚跑线,路经几个电阻三极管,然后到了BI3101A的IC,第6脚
查PDF,发现第6脚是ON/OFF,开关,出来的时候有0.53V,然后跑到半路一个3环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换了电阻,还是一样,郁闷,搞了好久找不出什么原因
于是想随便拿块电源板改好就算了
开始飞线,5V,GND,7脚接ADJ好,8脚接开关
于是,又开始悲剧了
灯光一闪一闪的,郁闷
求助啊

网友:
不是屏灯不好,测下灯看看

网友:
把掉高压板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是解码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