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机器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楼主(2012-04-11):
今接收到客户送来的DELL D830机器, 机器进过水,客户说在其它维修店修过没修好,插上可调电源测试现象为加电不亮机,然后把机器拆开发现进水不是很严重 已被其他维修店处理过 ,这时接上电源开机测量发现主板的PL11电感没电压还有CPU处的电感,测量了一下没发现短路,此时应该先把桥电压修出来在去看CPU的电压。PL11电感连接是MAX1992E此芯片的第14PIN没有主供电,仔细观察了一下像是有进水腐蚀 用刀片刮了刮发现已经腐蚀断开,用连接线,连接上通电测试PL11电压已经出来,同时CPU电压也有了,接上屏幕测试OK

网友:
多学多看 希望自己的技术也提高上来

网友:
楼主技术强啊,也非常细心,

网友:
楼主真是秒杀啊  进水机就是蛋疼

网友:
这样的机器别的地方都没修好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这个让我修没一二天修不好!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技术棒极了

网友:
CPU电压没有,肯定量主供电了,不算高手了,只能说一修是个垃圾。。。

网友:
好多人都说LZ高手   我说实话真的好简单        不是说LZ怎么怎么地    是真的好简单这样的机子一查电路图知道几个信号差不多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