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了没有啊?

楼主(2012-04-11):
一台神舟HP650的本,PM45的芯片组,NVG9800的显卡,开始来的时候是小问题,修好了,点亮了一次,然后装机在开就不亮了,拆开也不亮了,电流在1.06,无跳变,测内存排阻无动作,测内存SM总线有一次下拉在无动作,刷BIOS,换U,换内存都无果,求助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电流 这么大应该有CPU   不过内存把

网友:
说得太模糊了。不好判断

网友:
CPU肯定过了,你上个测试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不跳变不跑U,跳二次证明认到内存

网友:
就该是没有过U吧

网友:
BGA技术要是好 就加焊下桥吧

网友:
电流那么大,应该跑过U了,要不就是U的复位没出来,你做一下北桥吧!

网友:
不过u吧,你的机子应该是摔过的喽。u座,北桥,南桥,io,bios都有可能啊。

网友:
SM总线上有一次下拉动作说明以过CPU,到内存了,飞LPC总线的诊断卡,看是什么代码

网友:
打下U的条件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