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 xp系统卡在正在关机的地方

楼主(2012-04-11):
机器来的时候是蓝屏,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纯净版安装xp,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系统做好之后,关机卡在正在关机画面,长按关机键关机之后,再开机不会有非法关机的之后的检测,拆机,做了北桥,故障依旧。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给个思路也行啊.....给你们唱歌听....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做了北桥还是不行,没办法,再加焊一次北桥,好了

网友A:
我 遇到过,换个系统可以,驱动重装完,最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遇到过,换个系统可以,驱动重装完,最新的就好了

谢谢啊,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