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有几种电压?

楼主(2012-04-11):
在书上看到笔记本在待机下有
3.3v 5v 1.2v 1.8v电压 3v5v我知道是系统供电,1.2v 1.8v是哪里的电压 在哪能测量到?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不一样的,一般3V 5V   但华硕的板子有的待机偶3.3V  没有5V 开机才有,戴尔的板子有的开机才有3V 5V

网友:
一有待机管待机的,二有系统供电待机的。前者是老机器,后者是现时主流机器的待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