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希捷80G IDE硬盘无故变 31 G但是完全正常使用

楼主(2012-04-11):
有天帮认识的朋友装系统,他自己装上不能用  我拿到手也是装上不能启动!

今天无聊拿出来在装才发现硬盘接口中间处少一针断了!

但是子断之前故障为开机识别硬盘慢 可以进MHDD扫描  可以分区装系统就是不能启动!  也可以当从盘使用复制粘贴使用

把断针完美修复后开机识别硬盘就正常了,也可以MHDD  就是不能DM分区 也不能用PQ分区提示磁碟机管理员

可以进PE进一个什么中文分区的软件查看只有31GB    什么线啊都换了还是31G

然后用GEOST一键分区4个区装系统可以完全正常使用!但是还是只有31GB

结论:  MHDD现在扫描貌似也是设别到31G的容量很快就扫描完了,说明MHDD也只设别31G   以前扫描过要很久很久
记得在捣鼓的时候某个软件提示什么我按下确定后就这样了  具体是哪个软件我也记不得!我用大白菜DOS工具箱的硬盘相关软件都捣鼓过!

网友:
跳线错了。。。。。。。。。。

够字数了吧

网友:
MHDD检测,是否有HPA灯亮?如果,亮了HPA灯,就用NHPA恢复一下,如果,没有亮,就要用专用工具处理了。

网友:
HPA是亮的!按哪键操作呢

网友:
按了NHPA  看来是不容易解决 提示fail  try to re-power hdd
翻译出来是 :失败的尝试改造硬盘
忘记说了,用DM可以识别80G 分区后  查看无分区   郁闷

网友:
百度了下同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这硬盘也正好是联想机器上拆的!我记得品牌机硬盘很多用PQ分区就提示 磁碟机管理员

网友:
哈哈!已经解决!用DM分区后居然正常了!
进MHDD发现还是31G   进PE下也是31G    奇怪了,
装好系统进去正常的8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