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笔记本内屏不显

楼主(2012-04-11):
东芝m300内屏不显,外屏显,换屏线无效,换个141的屏,开机内屏出了一下光标就没了,灯管不亮,用外置高压板点的,用代用屏,屏得供电3.3v 一闪就没了,用原机屏一点都没反应!维修陷入困境@
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先不用做显卡。对照图纸屏和主板接口的测每个引脚电压,差分信号线对地阻值,看接口是不是虚焊

网友:
没遇到过   解决 了 分享下啊

网友:
显卡做一下,在看看吧,

网友:
显卡已经做过了。

网友:
北桥,以前修过

网友:
测LVDS有没有电压,屏型号没识别到也会不显的,EDID 信号,SLCLK SLDATA要有3.3V LVDS要有1V以上电压屏就会亮,这款,可能屏线爱坏,短路,会烧显卡的,

网友:
我的分无缘无故 没有了 为什么呀 所以回复下载

网友:
可能是休眠控制有问题,楼主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