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换显卡后腰bios密码 怎么破解

楼主(2012-04-11):
asus 换显卡后腰bios密码  怎么破解

网友:
好像有密码表的吧

网友:
有的好像也要重新刷BIOS

网友:
找华硕的密码表,华硕的初始密码好像是根据主板出厂日期生成的。有了密码表就简单多了

网友:
站里有密码表,你找找,要不就是刷bios了

网友:
编程器刷个BIOS

网友:
密码表附上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OK啦  找华硕的密码表
找到密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