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EW 配电视板问题

楼主(2012-04-11):
.

型号:三星2243EW
问题:快过保修的时候. 显示屏正中间里有几粒灰尘, 当时很忙 , 没拿去保修 .  过了保修人家耍赖 !
做显示器用看的很不舒服. 买个天敏的电视盒 , 换台的时候总白屏!
现在想配个电视板 .
请问: 配乐华三合一或是四合一电视板,  能利用上显示器的触摸按键板吗?  如果需要改线, 改线复杂吗?
         (按键板是触摸键)

    谢谢 !

网友(点评):
什么灰尘,我还以为是说亮点,真是灰尘的话清一下就完了,拆屏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触摸的不能用改造一下嘛,反正电视也不经常按键,都用遥控。

网友:
4in1电视板的按键板不能用。

网友:
MS电视盒的价钱和电视板差不多吧。。
上个电视盒还省力。

网友A:
搞掉灰尘不就行了 好好的显示器改得乱七糟八不合算 触摸的很难改  改电视触摸就废了。

去掉灰尘就好了。那电视版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掉灰尘不就行了 好好的显示器改得乱七糟八不合算 触摸的很难改  改电视触摸就废了。

灰尘清理不了.  三星售后说: 他们也清理不了 !

当显示器  看的近  因为有灰尘, 很不舒服.

看电视离的远 .  看不到灰尘 所以改个电视用 !

网友B:
不太好改呀,

第一:电视机至少要用到7个按键,分别是音量+/-,频道+/-信源,菜单,开关机,三星触摸的只有6个键位,

第二:通用电视驱动板的按键是线选的,三星的按键是总线的,要从那么小的按键板上飞出11条线(8个键,两个指示灯,一个地线),有点难度,我现在用的这个三星943就是改用通用驱动板的,费劲,要不是自己的,真懒得那么弄了。指示灯也要改,三星的是单灯方案,无信号时闪烁,通用板是双灯方案。

第三,改电视板如果想放到显示器壳里,就只能用12V适配器供电,原来的电源板,驱动板都要放弃。

还有一点就是要加扬声器,

有一定难度,不建议这样做,如果执意要改,最好是上淘宝买个22寸专用的电视机套件,直接装屏进去就可以用了。旧的壳,驱动板还能卖点钱,

其实拆屏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胆大点,心细点,自己把那点尘土去了,也不同很难。

网友:
灰尘还有去不掉的,那就不是灰尘了,拆开屏很容易的。这款显示器外观好舒服的,改了可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改呀,

第一:电视机至少要用到7个按键,分别是音量+/-,频道+/-信源,菜单,开关机,三星触摸的只 ...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论坛因有你这样的热心人而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