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手上两快G31MV-K怀疑通病?就是南桥旁边那个6321A电路问题 换过依旧 两三级管也换了还不行?哎
通病

网友:
是不是北桥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北桥没有电压?

网友:
全板电压先测量,再来发文,什么参数都木有,我们怎么判断啊?

网友:
你是不是换了个坏的上去!要么在换几个试试!!不过开机断电。我觉得跟电应该有关系。

网友:
1.触发后,先看看ATX14是否为高电平,如是多为桥空焊、RTCRST#为低电平、温度检测信号不正常等。
2.触发后,先看看ATX14是否为低电平,如是多为ATX3.3V、5V、12V等各路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