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10A,版号m668短路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11):
如题,19V短路修复后无法开机,电源芯片是ISL6232.请问大家这款机器待机下有无3,5V?

现在ISL6232 vin有19V,LDO 3,LDO5有5V,REF 1.9V正常,RSMRST#_PWRGD为低电平,EN3,EN5为低电平。请问正常吗?

网友:
第七脚电压是多少    如果系统供电芯片正常的话 你查查EC和南桥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芯片要正常产生电压后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南桥没有收到这个待机条件所以不开机.  这个芯片的开启脚是哪个7脚.
EN3和EN5在芯片没正常产生+V_DC前应该是被+5VA导通Q33拉低 也就是低电平. 芯片正常产生+V_DC后把+5VA拉低 Q33截止 EN3 EN5 为高电平.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如果有不对的还请交流下

有ldo3和ldo5线性电压,必然有shnd#,这是产生线性电压的前提条件。lz的分析思路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没有en3和en5,我认为并不是没有v-dc,q33将电压拉地,而是ec将使能pin拉低,建议查ec控制

网友:
另外 RSMRST#是高电平

网友:
+V_DC
是主供电啊,EN3,EN5
应是高电平才是。

网友A:
1、7脚应为19V;
2、Q33 G极应为0V;
3、量Q33是否击穿;
4、看EN3、EN5的开启信号谁给的。

网友:
从EC开始着手

网友B:
很简单,VDC+到Q32G级,Q32+5VA上拉,被拉低,Q33级无电压,EN3 EN5为高电平,开启有效,你去掉Q33看看EN有没有电,没有就是EC没发出。。去掉Q33马上见结果。。

网友:
你飞个+3.3RTC到EN3 EN5待机如果后级不短路,待机3V 5V一定会出,LDO电压有,心片己经工作正常,待机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VDC+到Q32G级,Q32+5VA上拉,被拉低,Q33级无电压,EN3 EN5为高电平,开启有效,你去掉Q33看看EN有 ...

听你的把Q33拿掉,南桥发烫

网友:
手头没这EC,昨天订了,可能过2天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脚应为19V;
2、Q33 G极应为0V;
3、量Q33是否击穿;

7脚电压是正常的,Q33 G脚是0V,Q33是好的。EN开启信号怎么查?我先看看

网友:
第七脚SD也要抬高,这个待机就有3V.5V的

网友B:
南桥发热,3V 负载过重,拔掉南桥看待机有没有。打阻只,你先看看南桥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发热,3V 负载过重,拔掉南桥看待机有没有。打阻只,你先看看南桥晶振起振了没

很奇怪,这板子的RSMRST#_PWRGD图纸说是去了KBC1122,可我顺着量过去就是找不到。KBC1122的晶振的2个引脚也量不到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下这机器的图纸啊,今天刚接一台这机器,开机走一步,现在没图纸也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