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2-04-11):
修到一台V3000的机器,6150的北桥,没有被修过的,开机0.5左右,直接跟客户报价换10年的6150。
换上后,机器显示了,此机器修的不下200台了,直接上铜片装起来了,看了看温度正常,就关机准备给客户拿走,可问题来了,系统关掉了,屏幕也黑了,就是不断电,指示灯还亮着,强制关机也关不了。郁闷了。拆开折腾了2天也没有什么结果。 北桥从新换了,南桥换了,IO也换了,看看了前辈们说有做BGA的时候旁边连锡了。找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无语了,大家有谁遇到过么

机器刚来的时候也没有试能否强制关机。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啊,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你要查一下关机之后还有什么电压,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秒沉啦,刘大夫

网友:
不能硬关机,查图吧

网友A:
是可以关机  还就是开关灯亮还是直接关不了   有可能是那个灯的电压没断呢   看一下电流表的电流是多少  大概确定一下  还有什么电压在   电流很小的话    就重点看一下灯

网友:
换个CPU试下呢

网友B:
还是刷个BIOS 试下吧   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刷个BIOS 试下吧   简单些

BIOS 早就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关机  还就是开关灯亮还是直接关不了   有可能是那个灯的电压没断呢   看一下电流表的电流是多少  大 ...

关机后电流在0.45左右,包括CPU供电都有,系统正常关掉了,屏供电也关掉了,CPU 0.9V. 没办法了,给客户换了板子

网友C:
可否是SLP_S3没下来 。

网友D:
看来你的显卡还是不怎么兼容啊

网友:
可能还是北桥  以前遇见一个东芝不能关机 换北桥没好  换第二个就好了

网友E:
R360这个电阻看下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是SLP_S3没下来 。

slp_s3还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显卡还是不怎么兼容啊

我换上原来的旧的,效果一样。还有,我把6150拆掉,上电,强制关机,同样短不了电!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E:
R360这个电阻看下阻值多少
我拆下来测了一下,328K 我看图纸上是330k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那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把故障给扩大了 慢慢查下自己动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