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白问题,电路中什么是节点

楼主(2012-04-11):
电路图上G开头,看板子上就一块裸露的铜箔,实际起什么作用,测试用吗

网友:
节点就是JP点,是工厂中为了维修人员更好更快的去判断产线不良板的维修,设计出来的,节点和电感或者0欧姆电阻有相似的功能,断开后,可以排除一边的故障,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我是小白

网友:
不好意思不能帮助你,我也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