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主板声卡驱动芯片(AD1986A)短路 能用ACL655芯片更换吗

楼主(2012-04-11):
我这有一块l-vk8m890g主板 没声音 一查AD1986A击穿短路 请问各位大师 能用ACL655芯片更换吗

网友:
你自己对照看一下啊!

网友A:
声卡一般不建议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一般不建议代换!!!!!!!

哦 谢谢啊 声卡驱动芯片好找吗?

网友:
淘宝有很多卖的

网友:
2元到3元 淘宝自己买吧

网友:
一般声卡不同型号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