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22NF一体机的通病

楼主(2012-04-11):
HP 1522NF这款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
开机无显示、显示屏灯亮但是没有显示、死机、自动重启、不联机、收发传真故障等系列问题;
网上大家都说它是通病,基本都认同是主板的问题。

想请教大家的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具体是哪里,BGA要重植呢,还是说BGA封装的芯片要换掉呢。而且这上面有2个BGA封装的芯片,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网友:
这两个BGA芯片分别是1825-0184   和 1825-00243,芯片上面都有HP的标志,看来是HP自己的芯片了。

网友:
我都搞过好多了     边上的那个容易出问题    加焊下就好了    不过还回出现问题    一定注意散热

网友:
直接加焊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避免加焊的不稳定因素存在,我直接重植了。

网友:
坐等高手现身

网友:
加焊后,在芯片上面加一个像台式机主板桥上的那种散热片,一般就不会再出问题了。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
最好重植后 想办法压片散热片去   我一般是换新的  不然用不多久 故障重现

网友:
主要的问题就是班子上那两个带HP标志的芯片
实际上加焊就可以了
但是还是用不住
全新的板子都不一定能用的住

网友(2012-05-30):
就大的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