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鸡大发

楼主(2012-04-11):
在论坛听到好多用烧鸡大法修短路   ,不知道咋用的。找了些相关的资料看不太懂  ,我的可调电压是安泰信的
数字的     只能限流   ,通电以后不能调电流的   这个怎嘛烧呀  。高手举个例子。
比方1.2V短路   该怎吗调电源。        还有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微短路可以烧。。  完全对地也就是阻值为零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烧呀  。再次谢过

网友:
哪里发汤就是哪

网友:
1.2短路 就把电压调至 1.2,,电流可以限制到2a,,电源的负极接地,电源的正极就接1.2短路的线路上,
找发烫的元器件,换之,接正极电源的时侯要注意,不要焊接在板上,可以把先接在表笔上,在使用表笔接触板上的短路的线路上,这样就可以找到短路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