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规则花屏

楼主(2012-04-11):
显卡重植过珠,内存换过, 手里现在没显存, 该往哪修

网友(点评):
换显卡芯片。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显存有问题,机子到你手上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的啊?

网友B: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板子没变形吧?有的板子变形了也会花屏的

网友:
到手里内接无显 外接也没显, 做了ATI显卡后 外接就这样  内接不显示

网友:
重做显卡没碰到边上电阻把   做显卡前也是这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板子没变形吧?有的板子变形了也会花屏的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不过我的是显存断线了,飞好久OK了,你换个显卡试一下,A卡坏了会这样的

网友:
LZ量过一些电容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板子算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现在ATI都是超薄了,很容易挂的

网友:
显卡主芯片空焊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换个吧

网友:
量量显卡电压,换换显卡,显存,无非就这几招

网友:
显存一个个的换掉试试

网友:
顯卡掛了 或是沒做好!!

网友:
显卡应该挂了吧,ATI的显卡太薄就是不好做,整不好就挂

网友:
如果可以换个新的显卡试试吧 别轻易动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显存有问题,机子到你手上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的啊?

最好拆下显存重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