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不跑吗!求解释啊,高手进!

楼主(2012-04-11):
客户拿来一块双敏UG7M-HT主板,测试了一下,不跑吗,复位灯常亮,心想是供电问题,测量了一下发现CPU没有供电,然后测试了一下那几个场管,没有问题,我啥都没有看,直接加焊了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然后上电, CPU供电有了,心想应该跑码了,上了CPU还是不跑码,但是诊断卡的上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但是现在还是不跑码,做了桥,这块主板是南北桥集成的,我想刷一下BIOS,但是找了一下没有找到BIOS,求BIOS,!!!

网友:
不应该是BOIS的问题吧!我想应该是I/O!

网友:
BIOS传上希望有用

网友:
纠结,换了IO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是那个事,你供电还都没查全啊!

网友:
他上面说已经测量过CPU供电了嘛!你为什么说供电没查。开机有副位应该说桥上没什么问题!
不是吗!

网友:
我来设想一下:加焊IC后,出现短路了。

网友:
这个板CPU 供电IC容易坏~!再就是网卡,北桥内存供电。最好用示波器测电压波形,看稳定不。
桥好像这种虚焊的少。

网友:
可是我用手压桥,有效果了,所以就做了,因为之前是供电不正常,压完后正常了,所有我没有犹豫直接做桥了,到现在都没有在出现供电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