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篇——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2-04-11):
闲来无事,发个学习笔记,希望各位前辈看看,指点指点……
A:上面有标签的BIOS芯片,看型号的时候要把上面的标签揭下来。
更换BIOS芯片的时候,一定要用型号相同的芯片,而且,要用编程器刷入与当前主板匹配的BIOS程序。
B:供电名词解释
VCCVDD主供电
VDDQ 桥供电
VTT  总线供电
VBAT 电池供电
5VSB 待机电压
VSSGND 接地
C:时钟信号:CLK。两个相连的芯片,必须采用同样的时钟频率。比如CPU要跟NB通讯,那么,NB就必须要有一个跟CPU相同的时钟。NB还要跟SB通讯,那么NBSB,也要有一个相同的时钟频率。
一个芯片,要管理的设备越多,它所需要的时钟频率就会越多。
D:复位信号,现在的设备,复位都是采用高低高的跳变。复位信号,一般表示为***RST#。而复位信号在主板正常工作时都是高电平。
平时所说的没复位,是指复位脚电压为0V
供电、时钟、复位,是CPUNBSBIO工作所必须的条件。
E:开启信号,EN,高电平时表示开启信号。也有的芯片叫SHDN#,SHUTDOWN,低电平有效。它的时候是低电平关闭。那么,它要开启,就必须为高电平。ENSHDN#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加入EN信号的目的,就是控制时序。如果没有这个信号设定,那所有的芯片会同时开始工作。这当然是不行的。
FGPGOODPOKPWRGD,电源好。用来描述供电正常。
一个芯片的PG有的时候会作为第二个芯片的EN
G:主板插槽上的关键测试点……
内存是不分AB面的,从开始数到结尾……插槽上会有标出来。
AGP:复位,A7脚,正常电压3.3V以上。AGP时钟在B7脚,正常工作的主板,此处时钟为66MHz,电压为1.6V左右。如果没有电压,需断电后打值,正常为500左右。
无穷大表示到时钟芯片有断路,值低于100,一般是时钟芯片短路。
如果值正常,根据时序查供电、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时钟芯片等。
PCIA14脚是3 VSB(极各别的板没有),由5VSB转换而来。通常我们用这个脚有无电压来判定待机电路正常否。A15脚是复位,3.3V以上。B16脚是时钟,1.6V33M
PCI-E:时钟,A1314脚,0.4V100M。复位在A11脚,3.3V以上。
IDE1脚也是一个复位脚,如果这个脚没有复位,硬盘就不能工作。

另外,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们……
1、不同主板上的PCI-E槽,采用的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呢?比如说,供电脚、时钟脚、和南北桥之间通信脚,是不是一样的呢?
2、关于那个SMBUS的问题,这个东西我以前还没接触过呢……系统管理总线,是不是说,CPU、内存、南桥、北桥、IO的基本型号、容量、实时温度等都要经过这个总线去到CPU处理一下呢?如果这个总线出了问题,比如某根线断了,是会开不了机呢,还是会在系统里提示呢?
3、内存上有个基准电压VREF,这个电压是用来干嘛的呢?是不是我们测到这个电压正常,就表示内存插槽准备就绪可以上内存了呢?

网友:
在刷BIOS的时候,要先把原BIOS的数据进行备份一下,然后要进行刷进新的BIOS数据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以前弄过一台 SMB总线经过的管子坏了3V变5V  能上电但不显

网友:
我还是个小白,是来学习的,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不过我觉得系统管理总线应该都差不多的,至少PCI-E和内存是一样的

网友:
1.一样。
2.是由南桥控制和管里的,通过Smbus读取各设备信息或调整频率(超频)等。
3.这个是内存和北桥通信需要的工作电压,也就是DDR_VTT,电压为内存主供电一半,也就是二份一,或者除以二,再者中间切…

网友(2012-06-25):
同意楼主
相当基础,相当有用

网友(2012-05-22):
非常有用

网友(2012-04-18):
同意楼主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心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比较实用不同主板上的PCI-E槽     定义应该一样的

网友:
不错的学习笔记,挺详细的

网友:
学习学习,保存下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习惯很好,要坚持呀

网友:
顶一下.我就是一个比较懒的一个人

网友:
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啊

网友:
感谢LZ共享的资料

网友:
PWRGD这个是如何测试的,我用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搭上去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PG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测的时候是不开机的,而且是黑表笔接测试点,红表笔接地。
如果是在通电时测电压……肯定不会关机的啊……你确定你用的是电压档?

网友:
回头一看 原来这些天学到了这么多东西了

网友:
还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你呢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仔细的整理chu来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好像那个基准电压就是上拉电压哦!也就是说是数据传输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技术不到,前来学习咯!

网友:
学无止境,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每天学习提高了一点,很多天,很多天!水平就会很高了

网友:
希望楼主再多分享一点儿笔记

网友:
自己 找视频可能会听到这些测试 点但也没有这样直接看到学的知识多,多谢分享...

网友:
说句实话,很有用的一贴子。你说PCI-e的引脚定义一不一样,我可以说肯定的是一样的。

网友:
我不是来指点的,我是来偷师滴

网友:
如果配上实图就完美了!!!

网友:
LZ辛苦了,学习了,谢谢共享!

网友:
感谢分享,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呀

网友:
到今天我才知道串门能看到别人以前发的帖呀,平时不玩这些的,都不会用这些空间什么的,丢人呀!有空还得多看多学点,又能补笔记了呵呵!!!谢谢

网友:
基准电压是用来作比较用的,使负载供电保持稳定,本人理解!

网友(2012-05-21):
1:SMBUS在DDR2内存上是119脚和120脚,分别是SDA信号和SCL信号,中文意思是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这两个信号电压一般是3.3V,同时信号一般通达时钟芯片和南桥芯片内部。意思就是两个测试脚点既达到时钟也达到南桥。
1:内存VREF一般在DDR2主板上是由内存主供电1.8V分压得到给内存的一个参考电压,同时这个参考电压也进入到北桥或者是集成单桥,如果开机挡C1或者是其他显示内存跑马不正常,量到该电压不正常,可以看看该电压的供电模式,跑一下线路是否是分压得到还是经过稳压得到还又是否是由复合MOS管子提供或者其他供电模式。
解释完毕,以上仅供参考,当然各主板不同,我只举例大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抄完了。。记忆先。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2014-11-14):
LZ是刚到实地的吗?笔记很好,不过有点少了……请继续才好

网友:
有学习了  ,原来内存有的有复位啊!!原来都感觉没有呢!!!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实地学一下,很不错

网友:
楼主有心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