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AM2板子进系统滚动条掉电维修

楼主(2012-04-11):
客户送来说进系统自动关机,拆开试先软后硬,发现可以进安全模式,以为是杀毒软件冲突卸载后能进入系统,但重启后现象依旧,开始换内存,硬盘,电源,都不行后来将板子拆下来(最不愿意拆板子了),仔细观察发现有几个固态电容已经下部冒泡了,心想这回好了,跟客户报完价客户同意修,电容型号 kn 6.3v 152m。手头上没有这种铝壳固态电容,找6.3V 1500uf的代换后上机测上午挺好,下午来了发现老毛病又犯了还是进滚动条死机,心想该不会是桥有问题吧NV单桥,加焊桥现象依旧,没头续了后上网查资料才知道,固态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代的话耐压与容量要稍大些,后来将那五个6.3V 1500 都换成10V 1500UF的故障排除。希望以后大家在遇到进滚动条自动掉电的机器,而且又是固态电容的要注意了,少走弯路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哦  没试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固态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代的话耐压与容量要稍大些

有这个说法吗,是电解电容品质不好吧,我都是同参数代换,没有问题

m 同意,黑色的电容都不好用。。要用参数大的,我一般都买蓝色或绿色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都是用电解电容代换的   没出过这个问题   不过谢谢分享了

网友:
固态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代的话耐压与容量要稍大些
跟楼主学习,以前也换过没有遇见过!

网友:
固态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代的话耐压与容量要稍大些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到底两者有啥区别呢,一直以为固态电容不会爆浆,其他跟电解电容没啥两样

固态成本高,价格高。质量好,失容小,稳定。。。。。。。。。电解除了成本低之外其它的一无是处。。。你换上的电容看着是新的,有可能都损失30%的标称容量了

网友:
我也是换过才知道的,先前的原值代换到滚动条就掉电。

网友:
谢谢LZ   ,不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