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掉电

楼主(2012-04-11):
SIS芯片组
裸板触发上电到 0.23掉电,能二次触发,在掉电瞬间测得有3.3V5V1.8V1.0V1.2V0.9V(U供电),上U依旧掉电
以前不知道在哪修过,用了几个月就这样了,以前几乎哪都动过了,U供电芯片、场馆,内存虑波电容,产生5V的双场馆,还有北桥,
最后测到,U芯片ISL6266A附近的一个一百欧姆电阻损坏,换了依旧,不知道是不是6266损坏,今天发货明天才能到,
高手们说说是不是6266问题啊

网友:
期待大师讲解啊,掉电的机子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修起来难度是很大

赞同赞同

网友:
哪个 机子麻烦的很

网友B:
MAX 8743 1.1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 8743 1.1 1.2V

电压都出来了,也要换?

网友:
掉电你可以分析有俩种情况,第一种掉电后是可以再触发,还有一种是掉电后不能触发的。第一种是哪路电源好信号没出来导致的掉电,第二种掉电是哪路电感直接短路

网友:
纠结,怎么最近感觉机器都这么难修呀。  我现在手里也有这么一台

网友:
  订都订了,换了再说啊,明明怀疑他有问题还来问,对自己么信心吗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这么一台

网友:
还不是没有修好。。杯具。。楼主修好。解答下

网友:
查一下EC。。

网友:
我也有1太,不知如何下手啊

网友(2012-05-23):
让人纠结的电脑,我有一台有两根内存,装WIN7的,有时能进桌面掉电,有时还没到桌面就掉电,去掉一根内存开机不掉电了(真想)以为好了,没想到运行一下qq,又掉了,不死心又开机什么都不做,光开机开了几个小时,不掉了,郁闷啊.........后来又发现显卡温度竟然在不运行程序的时候都有82度,*脏话*..........让人无语的机子

网友:
把电池拆掉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