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星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4-11):
今天接手一个显示器,17三星的,之前没修过,插电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打开后接电测开关板无3.3v电压
同样的5v,12v都没有      保险丝是好的,肯定是板子那个芯片坏了,请高手指点  急急急急!!!

网友(点评):
DM0465R坏得多,要是不会修的话,直接淘一个,20几块,反正有赚

网友:
顺藤摸瓜,一个一个来。指示灯都不亮,挺好的,哈哈。
先查前级,高压整流滤波、开关管、光耦

网友:
查供电..这个板我也有一个.不是12V .是13.几V吧.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后级没有输出,检查DM0465R,光偶,电源厚膜边上的稳压管

17的应当TOP电源厚膜坏的多些

网友A:
三星的电源板不是电容鼓包的话就是DM0465R这东西坏得多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电压都没有出来呢!
电源坏了,

网友:
同意6楼,电容查查

网友:
查电源前级,电源IC。

网友:
测一测输出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电源板上没3.3v是正常的

网友:
先重点查一下电源板再说

网友:
先换开关再说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没有电压,不是话就检查电源,检查保险是否开路。

网友:
最好先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先查初级,跑线一下,有进无出的话就可以确定那个东西坏了

网友:
看 12v和5v 有无短路~~看对地阻值 然后断开 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得按照流程来修吧,先看电源板有没有12V 5V输出,如果没有再断电检测:保险、开关管、整流桥、电源芯片等,不能盲目的更换零件

网友:
看下变压器出来的电压正常不 顺着往下查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们只看表面问题累吗?能讲没有电压,别的什么都没有说,修高频电路,还是先保护下自己的安全为主。

网友:
指示灯不亮先看电源板和按键,一路查过去就是,你既然肯定芯片问题就换掉嘛

网友:
顺藤摸瓜,一个一个来。指示灯都不亮,挺好的,哈哈。
先查前级,高压整流滤波、开关管、光耦 .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病,亚敏电容容易坏

网友:
哥,先找个电源板的图纸,看懂图纸,跑下线路,再看下维修流程。然后你就会得心应手了!

网友:
先断开高压板(有好多高压板短路),然后测按修开关电源的方法修。

网友:
断开 高压部分看看

网友:
都没电,直接换掉0565或0465,这个板子一般就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DM0465R,板子上哪个是的   标一下
或者它有几个脚,对芯片不太懂啊
他的作用是什么

Yy.
六个脚的,头和开关管那种头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电源板不是电容鼓包的话就是DM0465R这东西坏得多

DM0465R干嘛用的?

Yy.

网友:
电容有鼓包的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M0465R干嘛用的?

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集成的一个东西。

网友:
故障描述点太大, 建议一步一步慢慢排查

网友:
看基本的有无短路,整流滤波一步一步往后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集成的一个东西。

谢谢啦,

网友:
电源控制ic或三极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IC和开关管坏了。

网友:
通电指示灯不亮,而且还没5V和12V,那电源板一定有问题,测大电容有无300V左右的电,如果有,那大电容前级的的部分都正常,然后检查,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光耦部分的反馈电路等容易损坏的元器件,先把电源修好,再测其他……俺也是新手,说错了,高手多指点指点哈

网友:
220  310  有没有  我刚刚才修了 一个  只有5v 12V找不到 不过我运气好 让我修好了 三星的机子 我影像中电容问题多点 刚刚那个一打开都没怀上 有点失落了

网友:
先看300V有没???在看启动电阻  不行就换IC

网友:
唉.................... 实在是太多人在灌水了,是典型的驱动板问题怎么被你们叫人家去检查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