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电脑开机电脑就会自动弹出音频管理器提示您插入了哪个设备?

楼主(2012-04-11):
请教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电脑是网吧客户机,每次关机后电脑都会自动还原,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昨天电脑还是正常的,今天开机就变这样了,现在跟别人语音聊天可以听到对方说话而对方听不到我说话,会不会是声卡坏了?我试过在电脑弹出音频管理器窗口出来的时候电脑还可以听到声音,点击OK过后经常还会时不时的弹出音频管理器这个窗口,驱动都安装好了也是最新的

网友(点评):
音频接口坏或者声卡芯片本身不良,另有一个可能,是声卡的接口检测电路故障。可以在声卡驱动的管理程序中取消音频接口设备插入提示。

网友:
哦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驱动看看

网友:
可能是你耳机插孔坏了

网友:
网吧的机子当然是还原的了。  还原卡卸了。从装系统,不行就换个独立声卡,

网友:
应该是插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