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24寸屏,LVDS接口。

楼主(2012-04-11):
家里的24寸液晶屏被小孩打碎了,求一块。有的QQ:35233571

网友:
24 还是23.6寸啊

网友:
是23.6寸的,原型号是EFL236IVF1B0,请问你有这屏吗。经检查屏没有碎,现在开机上部有几条线在闪,中下部只有1条线一样的图像,插信号线可以看到桌面颜色,这能修吗?

网友:
这屏我有..我加你QQ了..具体情况 QQ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