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360用户请进

楼主(2012-04-11):
刚入手一台CF260不太会用,看了说明还是很模糊,发帖求助一个好用的曲线图,顺便问一下到底是下风嘴温度高一些还是上风最温度高一些。。。用不用先预热
求助

网友:
怎么都是路过啊

网友:
只能说 上部温度要比下部温度高 预热肯定要的 最好用烤箱

网友:
咦?我的机器怎么是下面温度高啊?

网友:
上部温度比下部温度少30度左右 ,。曲线就照资料的就差不多了,可以适当小小的调整。这个需要多做,不管成功失败也是经验哟 。。我也是经常搞坏桥 。哈哈 ,搞坏的经验很丰富。